流程制造
请教关于中性线的问题。

楼主(2006-11-21):
请问老师在实际电路中性线和相线是否一定要一样的线径,接地线和相线比较是否可以细一点?谢谢!

网友A:
简单说
地线应线径粗一些,可靠一些,材质好一些
达到地线的作用
相线可以根据不同负载计算出来,无需过粗更不能过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