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实时时间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06-11-21):
我有一个工程,客户要求在HMI上面要人性化,在时间控制上面直接输入预设时间,例如:8:00。就在HMI上面直接输入8:00,我是新手,请问,这个8:00如何在PLC的程序上面可以实现?谢谢!我是新手。

楼主:
快来人啊 ,我的意思就是例如我在HMI上面输入8:00,这个时间跟PLC上面的哪个程序指令进行应用,可以达到随时修改随时执行的效果。

楼主:
救命啊快来人啊!头大了!

楼主:
用的S7-200

网友A:
plc 有时钟的指令.

网友B:
你应该再说具体一些。。。实现什么?

网友C:
再具體一點呀

网友D:
HMI上选择时间同步就哦了,为什么要自己输入时间呢?

网友E:
简单的:PLC有内部时钟,调出来用即可,(有的要BCD码转换)麻烦的:自己设置,不需要转换,注意大小月的设置,是不是客户要求设置班别,记录产量啊?那样麻烦一点,要注意改变日期、跨零点、班别时间、停电的情况。

网友F:
请问s7-200的实时时钟写入,如何设置大小月呢?

网友G:
可以利用实时时钟的写入和设置,如果不清楚可以访问西门子网站,上有例子。

网友H:
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网友E:
内部时钟一般设置好了,不用设置大小月,即万年历,直接调用即可。

楼主:
例如:我们时间设置为24小时制的,时间在HMI或者PLC上面设定没有限制,但是必须要和北京时间一致,如果在晚上22:00我在HMI上面填写8:00,那样就要在明天早晨8:00准时发出一个PLC继电器输出信号。客户要求只能输入几点几分,不要输入什么年月日。
谢谢各位高手了!帮忙!

楼主:
TO 台湾:我刚才看了看S7-200手册,怎么没有找到内部时钟指令啊?请问如何调用?谢谢!

楼主:
S7-200的内部始终,如果在使用初期,我们如何设定它的时间?如果因为断掉S7-200的工作电源,那么他的内部时钟的时间是不是也断掉不在工作?

网友G:
可以设置断电数据保持,内部数据在一定的时间内不丢失,最好在屏上有设置时间参数的功能。

网友I:
如果要求S-200与上位机系统时钟同步运行,并在上位机设置时间控制S-200时序控制.
1 用S-200读上位系统时钟的0:00-23:59
2 在S-200程序里用比较指令,将上位机设置值与读上位系统时钟的0:00-23:59比较,如相等或大于等进行控制输出.

网友I:
这样可避免PLC 因停电等原因,与上位机时钟不同步,并减少了在
S-200中开发其他保存等写入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