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公用母排的6se70应用

楼主(2006-11-21):
那位用过公用母排的6se70变频器,请给小弟讲解一二,谢谢!

网友A(2007-03-15):
你问的是一个整流柜出直流母排带若干个逆变器的吧?

网友B:
有什么问题?对于整流单元,最好有个与充电过程,对于不是整流回馈的整流单元,最好再加个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

网友C(2008-02-25):
最好是整流单元紧接着是大功率的逆变器依次到最后是小功率的逆变器 这是西门子在给我们培训的时候说的  然后PLC柜子和辅机柜 与它们分开 还有如果逆变器的柜子比较多 逆变器有个外部辅助的24V+直流电源 最好是分段给 不要全部并联在一起 如果全部依次并联的话 距离远的柜子可能就只有15V的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