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变压器的选择

楼主(2006-11-21):
我们厂有一台380V 150KW 4级的电机,它的负载波动很大,电流经常到400-500A,有时瞬间电流会到800A左右,一般工作电流就是在400A左右,请问要选多在容量的变压器????????

网友A:
可以试一下180KVA。

网友B:
老大,你电机电流这么大,还没有烧吗?

网友B:
你是用在那里

楼主:
我的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你的电流大就只是瞬间的,最多不持续5秒,
我们就这么用,

 №谁与争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11-21 18:25:00
    可以试一下180KVA。

这个是怎么算的,谢谢???

网友C:
1.电流大
  能否加电容补偿,减小无功电流(波动太大不可能完全补偿)
2.负载波动大
  能否在机械部分加飞轮,减少波动,降低最大电流
3.与其换变压器,能否换一台高滑差电机
4.负荷不能平稳一些吗?

  请问您是用在哪类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