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A7.5KW跳OU

楼主(2006-11-21):
本人有VFD-A7.5KW有时可以运行几个小时,有时只运行几分钟,就跳OU,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2007-01-02):
是不是大电容不好了啊?

网友B:
o.u. 交流马达驱动器侦测直流高压侧有过电压现象产生。
处理方法:
   检查输入电压是否在交流马达驱动器额定输入电压范围内,并监测是否有突波电压产生;
   由于马列达惯量回升电压,造成交流马达驱动器内部直流侧电压过高,此时可增加减速时间或加装煞车电阻(选用)。

网友C:
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C:
或者是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