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220V 60Hz)可否用220V,50Hz(急)

楼主(2006-11-21):
最近从日本进口一批电磁阀,铭牌上标记为200V 50/60Hz;220V 60Hz。想做电磁阀通断试验,由于试验用的调压装置坏掉,现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接上中国的220V,50Hz电压做实验,电磁阀会坏掉吗??频率50Hz和60Hz对电磁阀的工作有没有影响???????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
自己绕了一个380V/220V变压器,200VA

网友B:
考虑电压问题的话,可以找个变压器

网友C:
肯定没问题

楼主:
楼上的为什么那么肯定?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就好

网友E(2007-01-11):
长时间使用,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频率50Hz和60Hz对电磁阀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网友F:
问题不大,具体的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