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楼主(2006-11-21):
求教,压力传感器模拟量4-20MA输入,对应0-10MP的编程方法

网友A:
晕到
你说的是量程转化么
就是一个求斜率么
0对应着数字量的最小值,10对应着数字量的最大值
(x-数字最小值)/(数字最大值-数字最小值)=(y-0)/(10-0)

网友B:
(Y-Y0)=K*(X-X0),初中代数问题啊,再简单点,就是:Y=K*X+B(直线的斜率和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