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iG5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11-21):
故障代码 HV
请问如何处理?

网友A:
应该是HW吧,硬件故障,大都是风扇太脏,清理一下即可。

网友B:
搂主说的错误代码是不是HW阿?能不能复位?
HW是硬件问题,如果能复位,很有可能是风扇出了问题(灰尘过多等),可以到故障记录里面查看(报错FAN)。
如果不是风扇问题,则需更换变频器。请与当地的办事处或者代理商联系。

楼主:
可以复位
应该是风扇坏了

网友C(2007-01-07):
HW主板维修 13697682508

网友D:
如果风扇不转,把风扇换掉!24V的!如果不行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E:
你可以看一下我发的报HW故障维修过程的帖子,对你会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