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做有错吗?郁闷

楼主(2006-11-22):
我现在将温控表的PV值输送到信号隔离分配器分成两路,一路到PLC,一路到无纸记录仪,现在无纸记录仪正常,能显示温控表的温度,但PLC没反应,我用的是西门子8通道输入的模拟量模块,我选择的是4-20毫安输入,程序里面用的是FC105的功能块做转换,现在FC105功能块没转换输出OUT反应,如过把温控表的PV值输出的电流信号直接接到PLC上也没反应,如果反接(把正接到模块上的负,负接到模块上的正)OUT就有反应,现在问题出在那里,高手们帮我看看,郁闷死了!

网友A:
信号隔离分配器是无源的吧?我公司在这种情况用的是配电器.

网友B:
你的硬件配置是二线制还是四线制?

楼主:
是不是无源的不能进PLC啊?我的是两线制的啊?

网友C:
无源的能进PLC

网友B:
这种情况好像是四线制的(针对PLC来说)

楼主:
我的隔离信号分配器是有源的,四线制???????????我的是4-20毫安的,只有正负啊,四线制是怎么说?越说我越不明白了!

网友D:
四线制:仪表为有源的,即为仪表另外有电源,不需要PLC供电
两线制:仪表为无源的,即为两根到PLC的线既作电源也作信号。
共同点:仪表到PLC都为两根线。
区别:一个是PLC给仪表供电,一个是外界供电。

网友B:
所以你改为四线制试试看

网友E:
要用变送器啊!

楼主:
四线制的,我该怎么接啊?

网友F:
估计还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G:
两线应该没问题。你用的是7KF02吗?

网友B:
结法还是一样,只不过把硬件配置改变一下而已

网友H:
量一下回路电流。有可能模块电阻太大,电流驱动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7KF02啊,

楼主:
回路电流我量过了,我把表串在回路里面,有电流,且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变大

楼主:
干扰造成的话,怎么把PV值输出直接反接到模块上它回有反应呢?是不是FC105功能块那边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