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TM-10A与电脑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22):
大家好,现在我想用电脑串口和LTM-10A通讯,LTM-10A出来的信号通过MAX232芯片进行电平转换后连接到电脑串口,现在我的电脑能接收到发送过来的数据,可是LTM-10A却接收不到我从电脑发过去的数据,能否帮忙看看我的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mtimer repeating SinTimer=100;
IO_0 output bit LED1;
IO_1 output bit LED2;
IO_8 input serial baud(4800) s_in;
IO_10 output serial baud(4800) s_out;

int OutBuffer[8]={10,0,10,0,10,0,10,0};
char InBuffer[1];
unsigned int num_chars;
boolean ledflag;

IO_6 input  bit ioButton1;
IO_7 input  bit ioButton2;

//定时接收数据
 when(timer_expires(SinTimer))
 {
   num_chars=io_in(s_in,&InBuffer,1);
  if (num_chars==85)
      {
         io_out(LED2,0);
         io_out(LED1,0);
      }
   else
     {
     }
 }
 //按键时向电脑发送数据
 priority when (io_changes(ioButton2))
 {
    if (ledflag==TRUE)
       {
         io_out(LED2,1);
         io_out(LED1,0);
         ledflag=FALSE;
         io_out(s_out,&OutBuffer,8);
       }
    else
       {
         io_out(LED2,0);
         io_out(LED1,1);
         ledflag=TRUE;
       }

}

我的目的是做一个232转LON的接口,通过协议转换将现有的设备接上LON网络,希望有经验的朋友能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样定时接收会有问题吧??

楼主:
那应该怎么样接收啊,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B:
潘工,你们现在开始搞这个了,样片拿到了?

我是深圳的赵.

楼主:
赵工,你好,样片是拿到了,只是我们自己的硬件还没设计出来,我现在用通讯调试软件在电脑上调着试试.呵呵

网友B:
下面引用由潘冬生在 2006-11-22 15:57:00 发表的内容:
  赵工,你好,样片是拿到了,只是我们自己的硬件还没设计出来,我现在用通讯调试软件在电脑上调着试试.呵呵
--------------------------------------------------------------------------------------------

将来你们做开发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是能帮忙的也可以找我们,我们看能不能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B:
有个LON的QQ群,你去那里问一下比较快.

网友A:
原因估计是LTM-10的串口没办法捕获起始位,也就是收发不同步

楼主:
下面引用由来自南山的青蛙在 2006-11-22 17:32: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潘冬生在 2006-11-22 15:57:00 发表的内容:
  赵工,你好,样片是拿到了…
--------------------------------------------------------------------------------------------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好像是定时收的问题.我改程成when(1)就可以了.有问题我会向你们请教的,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网友C:
请问潘工,您做的232转lon的接口模块里面用的CPU只有神经元芯片吗,还是还有别的CPU进行数据转换和处理

楼主:
目前没有用到其他的CPU

网友A:
232-lon,还可以用16c550,然后用pld进行地址的解码。就是psg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