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编程软件

楼主(2006-11-22):
我有一个欧姆龙的CQM1H-CPU51的PLC,请问用CX系列的软件就能编辑吗?

网友A:
看看是那个版本的

网友B:
去omron的网站下载最新的版本6.1

网友C:
3.0的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了。

网友D:
你找個最新的好了,現在已經到5.0了應該

网友E:
    可以去omron的网站下载最新的版本

网友C:
欧姆龙网站能下载软件就好了。

网友F(2007-08-22):
欧姆龙官方网站怎么不能下载编程软件?现在都有7.0版本的了!!

网友G:
omron的编程软件网上多 随便下下就可以  版本要最新的肯定没问题

网友H:
CQM1H-CPU51是比较老的机型
一般CXP都能编程

网友I:
最新的CX-P是7。不过是打包的CX-ONE, 目前有6。1单体的编程软件,

网友J(2009-08-07):
现在我的CX6.1版本不能在线模拟了,警告不能连接PLC,很可能是系统补丁导致的,还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