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200H突然断开全部输出

楼主(2006-11-22):
一:  200H CPU01,运行时突然断开全部输出,ALARM灯亮
用软件查看错误信息:代码:(1) 0X00F1(2)空    状态:  (1)   致命(2)。。。。。。     详细内容:  内存错误  (2)循环时间错误
 power亮     alarm亮  outinhibit不亮
二: 两天了,开机时,可以运行一小时左右断开,关电源从启,又可!无规律!
 问,是什么故障?EEPROM吗?怎么来排除?谢谢

楼主:
如是EEPROM故障怎么来更换?等待中。。。。。

网友A:
Power Supply作怪,換CPU就無此問題.

网友B:
电源问题,一般换全部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C:
小问题。楼上的讲对了。

楼主:
  谢谢回复!是电源问题啊?但错误查看是内存错误的。
但我感觉我那电源有点问题,开头都坏了,关不了电源(呵)但,power亮,状态一样好的!

楼主:
对了,怎么每次都是早上上班开机时,一小内断开全部输出,从启过后就不会了(一天就不在断开了),都四个早上都一样!

网友C:
电容问题。换掉就好!
如果离深圳较近,我帮你免费修好,交个朋友。呵呵!

楼主:
  TO:芯片级维修,我在温州的,有电话或QQ吗,又故障了!
今天我换了个电源,还是断开了同,故障是一样。

楼主:
刚刚以拆下了,没有发现明显的电容爆破,我感觉好象是PLC要先预热似的,每过十点,就不会了!

网友D:
以上说的正确,是电源问题.我遇到过3次这种现象,更换电源.一般是PLC没有另加辅助24V电源.直接使用PLC的直流电源.而且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厉害,时间从1小时到4小时.换过电源后正常.

楼主:
是PLC里的内部电源?输入瑞的电源是220V,怎么样来更换电源?

网友E:
是PLC里的内部电源

网友F:
一定是电源问题,我遇到过,把C200H的CPU里边电源模块更换掉试试!

楼主:
今天在次拆机看了下,发现电阻(10脚,不是上拉还是下拉)头端还中部有个大包,不知是损坏,还是原来就是那模样!!没见好的上拉电阻,呵呵!

网友G:
C200H-CPU01的电源是三肯的;
我公司有;

欢迎进入我公司网址:Http://www.zjzcmy.com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市东路桥大道488号   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邮编:318050
电话:0576-2401797   2401785  2196510  2205887
传真:0576-2401785
手机:13777650379
Http://www.zjzcmy.com
E-mail: zjzcmy@126.com
QQ:394047702
淘宝网:http://shop33725400.taobao.com

网友H(2006-12-23):
你可以找我,我也在温州,我有好几个C200HCPU ,MAIL wzhzj@263.net

楼主:
 因邮件无法发送,我的QQ396061801

楼主:
写错了,起包的电阻的反正,上上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