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同步

楼主(2006-11-22):
请教各位大哥,我想用两台伺服来同步驱动,如果我用上位机PLC同时发两路相同的脉冲给两台伺服,不知可不可以。

楼主:
我用的PLC是可以发两路脉冲的,还要用脉冲分离器吗?

网友A:
理论上讲,以脉冲方式控制多台伺服,无法实现高精度的同步控制。

楼主:
那应该怎样做,还请赐教

网友B:
一般来说,带两个电机是不需要脉冲分离器这种东西。

楼主:
 那应该怎样做,还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B:
你要在什么速度下同步到什么程度?

网友C:
实现同步的话,我觉得分为主边和副边,主边伺服接受控制信号,无所谓速度,还是位置控制,主边的反馈信号作为副边的输入,所以脉冲输出作为副边的控制输入,副边只能是位置控制模式,这样应该可以实现同步了。(不对之处请指教)

楼主:
电机速度是在1500转/分以下。但它有加减速时间。如果像这样分主副的话,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主的反馈信号是需要再加一个旋转编码器还是怎样?这个反馈信号要怎样来调节才能和副同步?

网友B:
如果按照 BLACK 的方式,主副之间定位是同步的,但是运动中是不同步的,偏差的大小基本上正比于速度。

网友D:
看来这个同步还是有点问题了!!我关注此帖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好像在PLC快逻辑中加个类似于位置闭环的东西更好,当然控制的目标是两个通道反馈一致,而不是单通道的误差小。
只是畅想一下,有机会愿意试试。

网友F(2007-01-12):
用安川的运动控制器MP系列,可实现多轴高速同步控制.联系电话:13521629151,宋先生

网友G:
个人认为搂主的想法是可以的

网友H(2009-07-30):
应该没问题吧,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I(2010-09-10):
如果按照 BLACK 的方式,主副之间定位是同步的,但是运动中是不同步的,偏差的大小基本上正比于速度。

为什么在运动中不同步呢?

网友J:
如果按照 BLACK 的方式,主副之间定位是同步的

 这想法是对的 但是要实现高精度的同步 还要加上个安川的运动控制器

网友B:
如果按照 BLACK 的方式,主副之间定位是同步的,但是运动中是不同步的,偏差的大小基本上正比于速度。

为什么在运动中不同步呢?
因为电机的实际运动一定滞后于给定的指令。尤其是在位置模式下,滞后会非常明显

网友K:
本系统的设计理念是以“位置修正”为出发点,取代以往传统采用“速度修正”的观念,因此反应
迅速、精准。
所控制的马达处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直接开机启动,并且只需要经过一次的信号修正后便立刻完成自
动同步的动作,是目前最快完成校正的机型。
停止之后再次启动时,仍然能维持停机前的同步状态。
运转后,仍然随时侦测输入信号,随时执行自动同步的微调动作。
在最低速至最高速全范围的运转都能维持相同的自动同步调整对位的精度。
可以设定两个对位信号之间的偏移补偿量(Offset Distance),极大的增加了系统应用范围。
运动控制器与伺服驱动器结合为一体(Motion Control + Servo Drive),取代了执行此功能的
专用控制器或传统 PLC 加高速计速器的配置需要,节省设计工时、安装、采购的成本。
VEC-VBT自动对位(套色)专用伺服是各位要找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