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步进电机振动历害.?

楼主(2006-11-22):
请问各位前辈们:为什么我的步进电机振动历害.?

网友A:
你的步进电机运行在共振区。

网友B:
 共振区什么意思?还有噪声也大

楼主:
共振区什么意思?还有噪声也大(嗡嗡声),这是为什么?

网友C:
简单的说,共振区就是震动比较大的区域。在低速下共振也算是步进电机的本质特征了。一般来说,提高电机的转速可以必开共振区,增加细分数可以减轻震动。

网友D:
你的电机是多少转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