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求助.急,急,急!!

楼主(2006-11-22):
单位的一台嵌入式硬盘录象机(监控用的),,最近老是自动重启,我换了个电源,也没有多大的改观,不知道能是 什么原因,是主版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呢,希望有知道这方面的高手指点一二,,先表示感谢!!

网友A:
CPU、显卡的风扇散热怎么样?换的电源市新的吗?

楼主:
我换的是大功率的新电源,,显卡是集成的,风扇也没什么问题,今天又发现那几路的监控老是自动的转换,,是不是控制键那地方出了什么问题了

网友B:
是什么操作系统?98还是……?

网友A:
能否重装一下系统试试

网友C:
现在的监控一般都是2000的操作系统 Linux的比较少
现在的视频监控DVR都不带一键恢复的么。。。
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边的产品
www.acitetch.com.cn 或许我们的技术也能解决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