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电机启动程序

楼主(2006-11-22):
各位大虾,由于很久没有编梯形图了,现跪求一简单程序。
 FX1三菱PLC 。当设备输出报警值,高报,启动电机,低报关闭电机。报警值输出信号线怎样接到PLC上。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和我联系!jy1239898@163.com

网友B:
你剛剛入門不?

网友C:
你是很久没有编梯形图了吗?

网友D:
没接触过不要紧,关键是自己要肯下工夫,光要别人帮忙是不行的.

网友E: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网友F:
这个问题应该很简单了!

网友G: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H:
如果继电接触器电路学好的话,应该不是很难!

网友I:
你是很久没有编梯形图了吗?再久也不致完全忘了.即使忘了还可以看书.

网友J:
忒简单了吧

网友K:
这问题太简单了,自己查看FX1的硬件手册有连接示意图的,

网友L:
忒简单了吧忒简单了吧忒简单了吧忒简单了吧忒简单了吧忒简单了吧

网友M:
我可以帮你,和我联系!dzhua-2008@163.com

网友N:
比较简单的

网友O:
与我联系!huangqitang@163.com

网友P:
忘不了吧,自己好好想想,很简单

网友B:
太简单了吧。几分钟搞定

网友N:
现在,怎么样了啊!!!!!!!!

网友Q:
不会吧,这个也要拿上来

网友R(2007-02-09):
不耻下问嘛!

网友M(2007-03-28):
现在,怎么样了啊!

网友S:
把要求说清楚。

网友T:
楼主不够谦虚

网友U:
不会吧,这个也要拿上来?

网友E:
有具体要求么?详细一点的要求。

网友V:
不会就是不会,还什么忘记了,还跪求,我看你是不是跪习惯了,最看不起这种动不动就下跪的人!

网友W:
两个入一个出就搞定了,高.低报接X0.X1,Y0接电机控制,中间加SET.RST指令,各位高手请爱护新人.

网友W:
可联系我,我也新手,共同学习

网友X:
楼主请起!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Y:
呵呵,06年到现在楼主也应该搞清楚了吧.QQ6682002

网友Z:
当然高报低报是采取数字报警还是开关报警,如果是开关
ld x0 ani x1 or y0 ani x1 out y0 没有加保护限制。看是否可以

网友AA:
男儿膝下有黄金,不要动不动就下跪.

网友AB:
看看手册马上就能用

网友AC:
看楼上说的,那只会用继电器,不会用PLC的人,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