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B伺服F5M/S常见参数设置

楼主(2006-11-22):
这里主要介绍利用KEB驱动器的操作软件COMBIVS来编制各种功能。在开始编制参数之前,首先在KEB安装盘里找到安装檔,并把COMBIVS安装在笔记本里;然后利用DIN66019协议或HSP5协议连接到驱动器。用笔记本操作驱动器所需的器件有:笔记本、2000的带232接口的面板、RS232连接线或HSP5连接线。
利用COMBIVS连接上驱动器后,就开始编制参数。
一、 输入电机参数
Fr01;copy parameter set
Ud02;control type;8:F5-S/4000rpm
首先。 。
★ 电机参数是驱动器实现各种功能的运算依据,务必要输入准确。
在COMBIVS里找到dr参数组,这个组里的参数都是电机参数,把惦记铭牌上的数据输入到这里。
dr23;    DSM rated current                      额定电流
dr24;    DSM rated speed                        额定转速
dr25;    DSM rated frequency                    额定频率(n=60f/2p)
dr27;    DSM rated torque                       额定转矩
dr30;    DSM stator resistance                  定子电阻
dr32     DSM rated power                        额定功率(自动计算)
输入电机参数后,进行电机自适应:断开使能信号,fr.10选择1或者2,回车确认。这时,与电机特性相关的各种数据会自动优化。
二、寻找编码器零位
输入编码器参数。
Ec.01;encoder 1(inc/r);                         编码器分辨率
Ec.07;enc.1 trigger/mult.                       编码器倍频
Ec.01与Ec.07的乘积就是电机轴转一圈,输出的脉冲数。
找零位:
Ec.02;absolute pos enc.1                        编码器的零位
Ec.02输入2206,然后接通使能信号,同时Op.01选择2。这时驱动器会自动寻找零位,这个过程中,电机的相电流逐渐增大至额定电流,Ec.02的值不断变动,当相电流Ru.15的值稳定在额定电流,且E.02的值稳定不变后,表示零位找到。断开使能。
三、 死循环开动电机
oP00;reference source                           给定源
oP01;rotation source                            旋转给定方式
oP02;rotation setting                           旋转方式
oP03;reference setting                          给定速度值
Ru02;ramp output display                        斜坡输入显示
Ru09;encoder 1 speed                            器回馈速度显示
    Op00选2,op03输入200,观察电机运行情况,若驱动器显示电机的实际速度Ru.09和给定速度Ru.02相同,则开始下一步功能的编制。

四、 功能的编制
完成所用功能,共享到三个参数集:
参数集0:点动速度
参数集1:定位
参数集2:

网友A(2007-07-31):
你好!能告诉我做同步时,F5M/S常见参数是怎样设置的吗?谢谢!

楼主:
你可以与科比上海公司联系。

网友B(2007-12-03):
如果反馈用的旋转变压器,EC.01应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C:
那是方波,旋转变压器应该是弦波。

网友B:
如果KEB所带第三方伺服电机发热较大,需要调节哪些参数呢?谢谢

网友D:
空载发热,还是带载发热?

网友B:
带20%的负载,KTY测试温升会在60度以上

网友D:
20%负载,就到60度以上,是高了一些。

电机轴上有没有油封? 电机运行是否平稳?

网友B:
有油封,速度波动很小,电流波动也很小

楼主:
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现在已经离开科比了。

网友B:
juta现在在哪里高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