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求助:三菱A系列PLC与intouch通讯问题

楼主(2006-11-22):
各位大哥,小弟用三菱A2USHPLC与INTOUCH通讯.在Intouch中定义访问名:WWTP具体定义:
访问名:WWTP
节点:
应用程序名:MELSECA
主题名:WWTP
在MELSECA中定义:
TOPIC NAME:WWTP
COM PORT:COM1
选择AnCPU Series PLC
现在的问题是Intouch与PLC连接不上,请问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应该还有通讯传输速度设定的问题
通讯速率设定不同也是抓不到PLC的

楼主:
通讯速率就下面几个:1波特率(baud rate):9600
2:数据位(date bits):8
3:停止位(stop bits):1
4:奇偶校验(parity):无(none)
我是这样设的。应该和PLC是一致的呀。但是用WWCLient可以强制数据和INTOUCH通讯,但PLC就是不能和INTOUCH通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B:
你的通讯模块用的什么?是不是A1SJ71C24-R2/R4?
在TOPIC的设定中有个LinkModuleStationNumber,
如果用的是R2通讯模块,这个地方设为"0",如果用
R4模块,这个地方要与模块的地址跳线相同。
另外MelsecNetStationNumber一定要设为"0"。

楼主:
我是直接用PLC和Intouch连的呀。通过I/O SERVER的MELSECA连呀。这样连不行吗?会有问题吗?

楼主:
我是直接用PLC和Intouch连的呀。没有用通讯摸块呀。通过I/O SERVER的MELSECA连呀。这样连不行吗?一定要用通讯摸块吗?

网友B:
你得cpu是什么型号?

楼主:
就是A2USHCPU呀.A系列的.wonderware那边也不是很清楚.就说大概就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B:
cpu的通讯口只能跟编成软件通讯,如果跟InTouch通讯必须用A1SJ71C24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