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定子线圈快速修理法

楼主(2006-11-22):
  水泥厂中高压电动机由于现场运行环境恶劣,电动机的绝缘水平容易下降,以至在运行中击穿。近年来,我厂采用B级绝缘的环氧粉云母带,快速现场修理高压电动机定子线圈,取得了一些经验。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简单介绍,抛砖引玉,以供水泥行业的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定子线圈上槽线圈边槽内直线部分绝缘击穿的处理
  我厂有一台五十年代末民主德国产的封闭式绕线高压电动机,其主要参数为:功率760千瓦,定子额定电压6千伏,额定电流91安;转子额定电压1270伏,额定电流368安;转速990转/分,cosφ=0.87,整机重7.1吨;定子接线是一路Y接,线圈72只,节距Y=10;线圈的统包绝缘为沥青云母片,每只线圈6匝。
  该机1988年10月21日因绝缘缺陷在运行中击穿。我们将电机解体抽芯后,通以可调半波低压20伏左右直流对地烧穿,观察对地(定子铁芯)产生的火花,判断出故障点是在红相一个线圈的上槽边。
  故障点找到以后,按下述方法进行处理:
  (1)按检修电工常用的“吊把”工艺,单独将故障线圈上槽边缓缓吊离定子铁芯内壁30~40毫米处,并设法固定。注意不要伤了线圈下槽边,不使线圈猛然变形而损伤匝间绝缘。(2)细心地削去故障线圈边的统包绝缘,直至直线部分与端部转弯交界处。削时要小心,不能损伤匝间绝缘。如果因切削或故障引起匝间绝缘损伤,可用粉云母带作局部垫包处理。一般用0.14×25的粉云母带½叠绕一层后,再在处理过的匝间垫一层粉云母带即可。(3)用汽油或无水酒精将线匝表面擦洗干净,然后用粉云母带½叠包9~10层,线圈端部包7层即可,整个线圈外面再用0.05×25规格的热收缩聚酯薄膜带½叠包一层。热收缩聚酯薄膜带的收缩温度为80℃左右。(4)模具内侧涂以干净的变压器油,以利于成型冷却后脱模。一般电机厂是用耐高温的硅油作脱模剂。但硅油价格较贵,水泥厂通常也派不上其它用场,据我本人的经验,厂内修理完全可以用干净的变压器油代替。线圈压模制作也很简单,稍有机加工能力的小水泥厂都可在一个班的时间内制成(如图所示)。(5)用螺丝将模具压紧在包好绝缘的线圈边上。(6)线圈通以低压交流大电流。由于涡流效应,铁模具会发热,模具温度控制在100~120℃内。交流电源,如交流电焊机输出能力以0~300安为好。如果只有低压直流大电源,如直流电焊机,模具温度不够,可用1~2支喷灯作辅助加热。(7)待粉云母带融化流胶后10~15分钟即可停止加热。当然,按严格的制作工艺要求,这样的热压是不够的,但考虑到过热会损伤下槽线圈边,而粉云母带在以后的电机正常运行中线圈会发热而逐步自我固化。(8)待模具完全冷却后脱模即成。(9)将线圈边下入槽内,打上销子,按规定做耐压或泄漏试验,合格后联线。
  粉云母带热压压缩量的控制,按规定机器包的压缩量控制在20%为最好。

  例如,去掉统包绝缘后,线圈直线部分连匝间绝缘在内的芯线宽度为8.2毫米,统包粉云母带后线圈宽度为13.2毫米,热压后线圈宽度为12.2毫米。则压缩量为:
     13.2-12.2   1
    ──────=──=20%
     13.2-8.2   5
  现场手工包不及机包的好,压缩量可控制在15%左右。只要直线部分有½叠9层左右0.14×25的粉云母带即可保证线圈合格。
  我厂1979年9月曾利用昆明电机厂的部分模具,自行修理过6千伏磨机同步电动机线圈340只。由于当时经验不足,压缩量达25%,电气性能虽好,但有少量线圈宽度尺寸超标,造成局部下线困难。
  修理一个线圈边的时间:模具准备好,只需1天,但不包括电机解体和组装时间。
  修理一个线圈边所用材料费:用粉云母带2~3盘,重约0.4千克,按每千克B级粉云母带70元计,只需28元。加上少量热收缩聚酯薄膜带、汽油和其它辅助用料,估计不会超过50元。
  二、全粉工艺的定子线圈损伤数个,同时下槽线圈边直线部分绝缘又严重损伤的处理
  1989年元月,本厂一台国产敞开式6千伏TM1000—36/2600型同步电动机,一硬物落入侧面转子磁极与定子线圈之间,开机前检查未能发现,电动机启动过程发生“放炮”,保护动作使开关跳闸。后经检查,线圈损坏轻重程度不等,共计30多只,有几只线圈在槽口处严重扭曲,并断裂线匝多股。
  该机主要参数:功率1000千瓦,定子额定电压6千伏,额定电流116安;转子额定励磁电压119伏,额定励磁电流219安;转速167转/分,cosφ=0.9;外壳防护等级IPoo,定子线圈绝缘等级B级,定子线槽216个,一路Y接,线圈系全粉云母带工艺绝缘。
  修理方法:(1)拆去转子有关部分的磁极。(2)用“吊把”翻槽工艺法取出损坏的线圈。(3)取一只较好的线圈,测量直线部分尺寸,然后按其尺寸制作简易模具两副,每只线圈边用一副。(4)对直线部分统包绝缘已断裂、但线圈基本未变形的,削去损坏边的统包绝缘,至直线部分与端部转弯交界处。注意,固化过的粉云母带绝缘很坚硬,刀要锋利,并须细心慢削。如果匝间也有损伤,则用粉云母带½叠(把0.14×25的粉云母带裁成0.14×12.5好包一些)包绕一层匝间绝缘,包过粉云母带的匝间再垫0.14的粉云母带一层。(5)对于已严重变形、并因“放炮”烧断或硬物刮断线匝的线圈,应全部削去统包和匝间绝缘,用同规格的裸铜线以黄铜或紫铜补焊好。注意,焊接点要选在线圈端部而不要选在直线部分。然后进行匝间处理,处理方法同(4)。(6)匝间处理好后,统包一层½叠0.14×25粉云母带,然后做匝间试验,每匝300伏。(7)匝间试验合格后,再叠统包10层粉云母带,但端部只需叠包7~8层即可。(8)粉云母带包好后,外面连端部叠统包热收缩聚酯薄膜带一层。(9)上模具加热程序与第一部分介绍相同,但最好加热、冷却各进行两次。第二次加热前要再次上紧压模螺丝。如此进行两次操作,线圈质量会更好,(10)成型后的线圈,存留几小时后再按标准做一次匝间绝缘及耐压试验,合格后待用。(11)如有条件,可按规定涂刷高、低阻半导体漆。
  我们用这种方法在6天内修复了20多只线圈。此方法特别适用于没有线圈备品、而电机又要在较短时间内修复的单位。即使厂内有少量线圈备品,亦可将损坏线圈自行修复后作备用。用这种方法修理线圈,材料费平均每只仅需50元左右,而目前国内有些电机制造厂同规格的新线圈则为410元。
  我们用上述两种方法修理过线圈的高压电动机都已安全运行了一年多,目前情况良好。笔者认为,上述两种方法也完全适用于目前引进国外拖动大型磨机的2000千瓦以上电动机的修理。

网友A(2009-06-12):
无溶剂真空浸漆线圈你们能修吗?特别是下边槽

我们引进德国工艺能24小时内交付使用         200--6000KW高压电机包括10KV

网友A:
欢迎各单位咨询相关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