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龙门刨的问题

楼主(2006-11-22):
我厂的龙门刨B2010A,现在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自动都能正常工作,唯一就是步进和步退不能正常工作,线路都没有问题,我按下步进按钮,步进的继电器正常吸合,步退也正常,可就是刨台不动作.我开始以为是电阻过大引起的,把步进和步退之间的电阻并在一起,结果我按下步进,步进的继电器吸合,但是刨台就往不退的方向运动,我按下步退,动作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就是没有步进,是吗?

网友A:
与B2012A原理图一样吗?

楼主:
应该一样的

楼主:
是没有步退!

网友A:
按步进按钮有步进,松按钮工作台退不退一下?

楼主:
我把我调试的情况说一下:现在是我按下步退能动作,但步进不动作.我就把241与242线换一下,步进和步退都不动作了.请问车速在4米时,5RT,6RT和207到210 208到210之间的电阻是多大?1R上的整流对系统有什么作用?我是说多自动和点动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工作台以90m/miny运行时:5RT(6RT)上207-241(208-242)为90欧.207-210,208-210间的电压为7-11伏.1R上的整流是电流截止负反馈.应检查5RT(6RT),步退继电器触点.

楼主(2006-12-25):
龙门刨还是没弄好!现在是自动能运行,点动只能一个方向运行,具体是:240- 241- 207- 210 通路正常,240-242-208-210通路不动作.我把207和208交换接即便成204-242-207-210正常,另路不正常.我检查电阻207-210电约10欧姆,检查电阻208-210电也约10欧姆.也就是线路基本没问题,但是它就不动作.我很纳闷!!

网友B:
很多问题是说不清楚的,要到现场了解实际情况汇才能知道

楼主:
大概是什么原因应该知道吧!

网友C:
原因是有故障你还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