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系统常见故障的分析步骤

楼主(2006-11-22):
目前,随着石化、钢铁、造纸、食品、医药企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现场仪表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为缩短处理仪表故障时间,保证安全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本文发表一点仪表现场维护经验,供仪表维护人员参考。
  一、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基本分析步骤
    现场仪表测量参数一般分为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四大参数。
    现根据测量参数的不同,来分析不同的现场仪表故障所在。
    1.首先,在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前,要比较透彻地了解相关仪表系统的生产过程、生产工艺情况及条件,了解仪表系统的设计方案、设计意图,仪表系统的结构、特点、性能及参数要求等。
    2.在分析检查现场仪表系统故障之前,要向现场操作工人了解生产的负荷及原料的参数变化情况,查看故障仪表的记录曲线,进行综合分析,以确定仪表故障原因所在。
    3.如果仪表记录曲线为一条死线(一点变化也没有的线称死线),或记录曲线原来为波动,现在突然变成一条直线;故障很可能在仪表系统。因为目前记录仪表大多是DCS计算机系统,灵敏度非常高,参数的变化能非常灵敏的反应出来。此时可人为地改变一下工艺参数,看曲线变化情况。如不变化,基本断定是仪表系统出了问题;如有正常变化,基本断定仪表系统没有大的问题。
    4.变化工艺参数时,发现记录曲线发生突变或跳到最大或最小,此时的故障也常在仪表系统。
    5.故障出现以前仪表记录曲线一直表现正常,出现波动后记录曲线变得毫无规律或使系统难以控制,甚至连手动操作也不能控制,此时故障可能是工艺操作系统造成的。
    6.当发现DCS显示仪表不正常时,可以到现场检查同一直观仪表的指示值,如果它们差别很大,则很可能是仪表系统出现故障。
    总之,分析现场仪表故障原因时,要特别注意被测控制对象和控制阀的特性变化,这些都可能是造成现场仪表系统故障的原因。所以,我们要从现场仪表系统和工艺操作系统两个方面综合考虑、仔细分析,检查原因所在。
  二、四大测量参数仪表控制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分析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故障时,首先要注意两点:该系统仪表多采用电动仪表测量、指示、控制;该系统仪表的测量往往滞后较大。
    (1)温度仪表系统的指示值突然变到最大或最小,一般为仪表系统故障。因为温度仪表系统测量滞后较大,不会发生突然变化。此时的故障原因多是热电偶、热电阻、补偿导线断线或变送器放大器失灵造成。
    (2)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快速振荡现象,多为控制参数PID调整不当造成。
    (3)温度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出现大幅缓慢的波动,很可能是由于工艺操作变化引起的,如当时工艺操作没有变化,则很可能是仪表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
    (4)温度控制系统本身的故障分析步骤:检查调节阀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调节阀动作,调节阀膜头膜片漏了;检查调节阀定位器输入信号是否变化,输入信号不变化,输出信号变化,定位器有故障;检查定位器输入信号有变化,再查调节器输出有无变化,如果调节器输入不变化,输出变化,此时是调节器本身的故障。
  2.压力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快速振荡波动时,首先检查工艺操作有无变化,这种变化多半是工艺操作和调节器PID参数整定不好造成。
    (2)压力控制系统仪表指示出现死线,工艺操作变化了压力指示还是不变化,一般故障出现在压力测量系统中,首先检查测量引压导管系统是否有堵的现象,不堵,检查压力变送器输出系统有无变化,有变化,故障出在控制器测量指示系统。
  3.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故障分析步骤
    (1)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小时,首先检查现场检测仪表,如果正常,则故障在显示仪表。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也最小,则检查调节阀开度,若调节阀开度为零,则常为调节阀到调节器之间故障。当现场检测仪表指示最小,调节阀开度正常,故障原因很可能是系统压力不够、系统管路堵塞、泵不上量、介质结晶、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若是仪表方面的故障,原因有:孔板差压流量计可能是正压引压导管堵;差压变送器正压室漏;机械式流量计是齿轮卡死或过滤网堵等。
    (2)流量控制仪表系统指示值达到最大时,则检测仪表也常常会指示最大。此时可手动遥控调节阀开大或关小,如果流量能降下来则一般为工艺操作原因造成。若流量值降不下来,则是仪表系统的原因造成,检查流量控制仪表系统的调节阀是否动作;检查仪表测量引压系统是否正常;检查仪表信号传送系统是否正常。

网友A:
很精彩也很详细,谢谢分享,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B:
很有用   多谢分享

网友C:
不错.很好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D:
多谢分享,比较全面。

网友E:
仪表维修的应该看一看

网友F:
好很仔细

网友G:
多谢分享,比较全面的指出现场的一些可能发生的问题,谢谢!

网友H:
可以借鉴一下,互相讨论讨论,学习

网友I:
恩,对现场设备和控制过程都很了解,不错,

网友J:
请问压力变送器的现场指示(液晶,百分比的那种)正常,但远传到屋里之后却有了缓慢但幅度份非常大的波动,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K:
好文章很不错了!谢谢!

网友L:
总结得不错,谢谢分享. 除了四大参数,还有别的仪表吗? 比如 浓度 电导率 湿度 PH等

网友M(2006-12-22):
不错,受益菲浅。

网友N:
楼主及各位老师:
    请多指教!我现有一问题向各位请教,TDW-2002 CU50温控仪.一上电,指针满刻度.更换测温电阻后如故,最后更换温控仪后正常.现在想请教的是该故障是仪表内哪些元件坏了.望能答复,多谢!

网友O:
一点经验:仪表控制中传感器和传感器接入线路的故障率最高.因为,它们最接近工作现场.

网友P(2007-03-20):
 长见识了 !  顶

网友Q(2007-10-19):
太死了,你没在工厂呆过吧?

网友R:
长点见识

网友S:
楼主有心了,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