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 ACC800的问题

楼主(2006-11-2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请问变频器的运行信号(继电器输出信号)有输出,是一送电就有,还是只有给档位时才有,尽量详细点,多谢了!

网友A:
你没看手册呀.

网友B:
只有变频器运行,继电器才动作.

网友A:
acs800固件手册p113---p118,你看一下介绍.

网友C:
这个信号是变频器接到运行信号后,才会有,变频器在运行中报故障停机后,这个信号也没了。

网友D:
很简单,你看手册即可。

网友E(2012-07-17):
引用 网友B:
只有变频器运行,继电器才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