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C800的问题

楼主(2006-11-22):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请问变频器的运行信号(继电器输出信号)有输出,是一送电就有,还是只有给档位时才有,尽量详细点,多谢

网友A:
只有在电机有速度时才会有输出

网友B:
该输出是可编程的,你看14组参数看是那一种.

网友C:
必须有启动信号才行

网友D:
如果你编辑的事RUNNING,那么只有在运行时才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