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控制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控制

楼主(2006-11-22):
pH控制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控制问题!因为:溶液的滴定曲线是一个非线性的曲线,你这样想啊,ph值在1-5或者是9-14都是要加很多药才能使pH值变化一点的范围。而ph在5-9之间却是你加很少的药ph就会变化很大!这就是非线性!用普通的PID是很难控制的,在pH=7附近又很敏感。
此外由于反应吃一般都很大所以反应很慢而PID又不能识别这个滞后所以总是超调-不够-超调-不够……
我们公司的MFA控制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做过很多成功的控制项目。有兴趣看看www.cybosoft.com.cn 我没法把图片发上来,现在把曲线地址留下大家看看: http://www.21jxhg.com/hxsj/jszl/200603/8217.shtml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见:在PH值较大或较小的情况斜率很小,而当pH靠近7的时候斜率非常大!

网友A:
其实根据PH值的范围用两套或者多套P/I参数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对啊,Cybosoft BJ.兄有没有这个“溶液的滴定曲线”呢,有的话能否拿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C:
是啊是啊

网友D:
值得,看看啊!!!发个曲线来研究研究.

楼主:
LLY:你说用P/I控制问题很多:
1.在想把ph设定到7的时候得把比例参数设置很小,这样跟踪设定值的时间会非常的大。若设置大了就会不停的大于7,或者小于7的振荡。阀门就会不停地啪啪的动。
2.在你的工艺变化时,滴定曲线有所变化你设置的P/I参数就需要更改了,而你投入了生产还能一直维护么?
3.若过程中存在大滞后怎么办?
4.阀门肯定会有非线性,这样就会多个非线性叠加了怎么办?设置参数是相当的困难了就。

网友A:
楼主:
你说的这些问题用PID控制当然存在.
但最关键还是工艺设计的问题.
我做过关于PH控制的, 是串级控制, 外回路控制进料的摩尔比(粗调), PH做内回路(细调).
摩尔比其实就是流量换算过来, 要注意偏差修正和流量补偿, 只要进料的摩尔比控制好, PH自然能控制好.
我想你的控制器也应该是基于PID算法吧.
有些DCS带PID自整定功能的, 当然有的并不好用.
1, PID参数在不同阶段,要先调试好
2, 即使没有自整定, 多套在不同阶段调试好的PID参数完全可以通过程序自动更改, 这只是编程技巧.
3, 存在大滞后, 用串级, 控制进料的摩尔比, 这是工艺设计的问题.
4, 非线性阀对任何控制都是不利因素, 但是有一定的容许程度, 如果确实是阀门的原因, 那就应该更换.

网友B(2007-02-06):
好帖!
我也曾做过控制PH的系统,个人认为如果只用单回路PID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往往是需要控制PH在某个点或一个小的范围,当然如果是在7附近,我们可以把增益做小,为了避免大的超调量,如果是要控制在首尾两个区域中,这时的增益应该会大一些,当然增益的设定不是人为定的,而是在调试过程中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