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帜灯泡频繁钨丝断

楼主(2006-11-22):
谁有办法解决白帜灯泡频繁钨丝断的问题(成本控制)

网友A:
降电压,或换水银灯

网友B:
灯泡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C:
两个相同的灯泡串起来用,绝对好使,我们公司洗手间的灯以前经常烧,后来把两个串起来就再也没烧过。

网友D:
 小灯泡里的大学问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1967 更新时间:2005-6-17 0:00:00]

    灯和太阳一样,给我们带来了光明,是我们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具。从过去的松油灯、煤油灯、蜡烛一直发展到今天灯具的五颜六色、绚丽多彩。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灯基本上分两种,白炽灯和荧光灯。
    我国是生产灯具的大国,目前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位。近些年来,绿色照明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中国造的“节能灯”遍布全世界照明市场。有关资料显示,2001年,我国照明电器行业光电源产量共计73亿支,产品销售额约为750亿元,其中出口38亿美元,占销售总额的40%左右。“九五”期间,我国实施的“绿色照明工程”为我国照明电器行业的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高效照明电器的比例不断扩大,以荧光灯为代表的高效节能灯光源增长迅速,据统计,2001年,紧凑型荧光灯产量达到7.56亿支,其中镇流荧光灯5.31亿支。

白炽灯与荧光灯

    目前普通照明灯泡中,民用灯泡的规格一般是15W~100W。其中15W和25W功率的灯泡基本是真空灯泡,光效率低,色温同样也低,适用于对光线要求较暗的环境。这样的灯泡发热量小,使用时比较安全,非外力作用不会爆炸。40W以上的灯泡内充有气体,如氩气、氮气或氩氮混合气体,这样可有效地抑制钨丝蒸发,防止灯泡放电,但在相同的寿命条件下,充气灯泡的光效要比真空灯泡低。
    白炽灯与荧光灯相比各有千秋。白炽灯的优越性在于它具有连续光谱,接近于自然光,显色性好,无频闪,不伤害眼睛,交流、直流电源都可以燃点。在电压很低的地区荧光灯无法启动,而白炽灯仍可以使用。但白炽灯的光效率比荧光灯低,这是因为电流把灯丝灼热到2500℃左右才发光,而且其中大约7%~8%的能量变成可见光,其余90%以上都变成了热或人眼看不见的光。荧光灯就不同了,看上去是一根白色的管子,管壁上涂有一种荧光物质,管内装有氩和水银蒸气,当电流通过时,这些气体就会发出看不见的紫外线,这些紫外线射到不同荧光质上,就发出不同颜色的光。日光灯也就是一种荧光灯,在日光灯下看物体颜色,跟白天在自然光下看到的差不多,这种灯的温度大约只有40℃到50℃,所以恒温室里一般都装荧光灯不装白炽灯。相比之下,荧光灯利用电能效率高,节约电能,发光的效率比白炽灯高4倍,使用寿命大约是白炽灯的7~10倍。

照明与安全

    我们使用的白炽灯有的寿命较短,有人抱怨厂家生产灯泡质量不过关,的确有质量问题的因素。但我们知道,白炽灯是根据热辐射原理制成的,通常它是靠电能将灯丝加热至白炽发光。灯丝在燃点过程中会不断蒸发,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熔断。国家标准规定,白炽灯的平均寿命不应低于1000小时,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电网质量不稳定,不同时间的电压波动较大,如果灯泡在240V电压下燃点1小时,就近似于在额定电压220V下燃点3.5小时。因此,在供电电压过高的情况下,应避免使用白炽灯。
    我们常常会遇到拧灯泡时,灯泡金属头会掉下来的现象,如不小心还会造成短路。灯炮为何会掉头呢?这是因为灯泡玻璃壳与灯头之间是靠焊泥粘接的,如果粘接材料配比不准确,或烘烤和退火时间、温度控制不好,极易造成粘接不牢固。这样的灯泡使用一段时间后,在更换灯泡时就会出现把灯泡壳拧下来,而灯头却留在灯座里的现象。有时,在燃点过程中,灯泡会自动脱掉,不小心还会引发触电。
    灯泡爆炸现象不常见,但有时会发生。灯泡为什么会爆炸呢?这主要是由于功率较大,一般是在40W以上的灯泡中发生。为了提高寿命,在灯泡里要充有惰性气体,如填充气体中杂质含量高,灯丝没有加熔断保险丝时,灯泡点燃时会容易发生爆炸;也有时是灯泡玻璃退火不好,有划痕也容易炸裂。此外,许多企业的灯泡产品采用双螺旋灯丝,在点灯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灯丝跳电现象,严重时可能引起金属灯头的瞬间放电、打火。

选购灯泡有讲究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当您购买灯泡时要选购(1)正规厂家并获安全认证的产品,厂名、商标、质量等级、生产日期、型号等各项指标都清晰牢固;(2)灯泡存放一般不超过一年;(3)灯泡玻璃厚薄要均匀、对称、无气泡、光滑;(4)灯头要正,不歪;(5)存放在干燥处;(6)灯泡功率要和灯具配套,如塑料灯具灯泡功率一般不要大于60W。
    环形荧光灯是家庭首选。这种灯是低压汞蒸气放电灯产品之一,是利用汞蒸气生产的254nm紫外线激发管壁上的荧光粉涂层发光,是一种采用G10q插脚头,使用外启动装置并连接在外电路上工作的单端荧光灯,是目前绿色照明工程推广的主要照明产品之一。特点是光效高,使用寿命长,发光颜色柔和,造型美观,易于灯具组合。在选购这种灯时要注意的问题是:(1)选名牌或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2)产品的商标、厂名、规格、额定电压、频率、功率等标识要齐全;(3)灯具电源线要有长城标志,导线截面积应大于等于0.5平方毫米,灯具带电体积不外露;(4)灯具两端不发红、不闪烁;(5)镇流器声音不大。

网友E:
换个品牌的

网友F:
白炽灯泡,纯阻性元件.对电压要求苛刻.

网友G:
可以串个整流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