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个基本的热继电器接线问题(附图)

楼主(2006-11-22):
经常看见一个最基本的电机起动和过载指示的接线方式有如下两种,不知各位都是怎样接的,搞不清各有什么优缺点,希望大家讨论...

网友:
国产JR系列热继电器,辅助觖点只有三个接线柱的其中间为公用端,它们为切换点只适合第一种接法。如引进德国西门子的3UA系列.环宇的JRS2系列等,辅助触点有四个接线柱的热继电器,其常开.常闭触点是独立的既适合第一种又适合第二种接法。

网友A:
第二种接法比较常规也最合适
能比较正确的显示热继电器的指示

网友B:
图二多一个接线点,使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没有束缚。

网友C:
图一步线可能方便些,但图画的好像不规范

网友D:
图2的是乎用的多些。

楼主:
郁闷说的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全是,有的国外图纸其它故障都是图二接法,只有热继电报警的按第一种接法,不知为何

网友E:
第一种接法是不规范的,哪有灯直接接到火线上的,这样很不安全,应该把灯接在零线一端

楼主:
我就奇怪有的小日本也是像第一种那样接的,应该不会没道理的吧?

网友F:
第二种接法。

网友G:
启动部分用第一种,接线比较方便,过载报警用第二种,比较安全,但要用辅助触点有四个接线柱的热继电器,个人意见

网友H:
用的第二种接法。

网友I:
我们厂老设备用的是第一种
进口 新设备用的是第二种
而且两者线号编号方式也不一样.

楼主: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大家说的三个接线柱的情况比较有道理,所以老的设计都是第一种.后来热继有四个接线柱了,而很多老的设计人员已经习惯第一种画法,所以很多后人也效仿,或者像我这种尚未找到原设计的理由时还不敢轻易改动.所以现在出现的这第一种接法就比较让人困惑了.不知说的对不?

网友J:
第一种当热继电器跳后接触器不吸合,指示灯会亮。方便电工查问题
热继电器接法我喜欢用第一种

楼主:
按楼上说法第二种也会亮啊?

网友K:
无论图一.图二在实际接线中常用.区别在于所选用热元件不同;图一选用热元件是三接线柱一组转换接接点,如JR36(JR16)热元件等.图二所选用热元件为四接线柱,如JRS1.2等,开点与闭点分别是独立无源接点,所以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L:
我比较习惯用第二种因为它比较符合作图规则。可以很直观的表现出电路的工作状态。

网友M(2009-06-08):
引用 网友E:
第一种接法是不规范的,哪有灯直接接到火线上的,这样很不安全,应该把灯接在零线一端
赞成用第二种接法。。。N那个点统一接负载的一端,,好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