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现场仪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11-22):
  本人在一家国有大型建设单位做仪表的技术支持,上班时间不长,在现场实际工作中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方面的前辈们,请各位不吝赐教:
1、近日接触的图纸上在关于仪表的垫片参数描述中提到了关于密封等级IP65什么的,请问什么是密封等级,怎么区分各种密封等级的,哪位有这方面的资料没有?
2、关于HART协议的,这个词经常接触,好象现在的变送器都是带此协议的,但是本人实在不知道这个协议到底是干什么的?
3、关于热电阻和热电偶的,为什么热电阻要用三芯的电缆而热电偶只用两芯,我想知道一下原理。
   以上三个问题请前辈赐教,如果知道网上有这方面的网页麻烦您把网址贴上来。

网友A:
这几个问题先前都有讨论。来后把前面的讨论都看一 遍,相信会有更多收获。

网友B:
好好看看仪表工试题集[现场仪表]吧

网友C:
1.IP65是防护等级:防尘防喷水
2.HART协议介绍太长,自己找
3.热电阻用三线制是为了消除线路误差;热电偶要的是mV信号,二线就够了

网友D:
1.准确的说应该是国际防护等级,第一位的数字表示密封等级,从1-6,6是尘密的意思;第二位数字表示防水等级,从1-8,5是防水喷且有一定的防腐作用,和他同等级进口设备的标准: NEMA 4X。

2.数字通讯协议,为rosemount公司专利技术,现在全球100多个仪表生产厂商在使用此协议,可以说是范围最广、使用最普遍。在不影响仪表正常使用情况下,可通过控制室或现场手持终端调教仪表参数。另一个通讯协议来自honeywell公司的DE协议,不过他在通讯状态下是无法正常显示数据的。

3、呵呵,学习中,就从今天晚上10点钟开始!

网友E:
青云子和俗世清风回答的对

网友F:
    1.准确的说应该是国际防护等级,第一位的数字表示密封等级,从1-6,6是尘密的意思;第二位数字表示防水等级,从1-8,5是防水喷且有一定的防腐作用,和他同等级进口设备的标准: NEMA 4X。

2.数字通讯协议,为rosemount公司专利技术,现在全球100多个仪表生产厂商在使用此协议,可以说是范围最广、使用最普遍。在不影响仪表正常使用情况下,可通过控制室或现场手持终端调教仪表参数。另一个通讯协议来自honeywell公司的DE协议,不过他在通讯状态下是无法正常显示数据的。

3.热电阻测温是电阻的热效应(随着温度的升高或降低电阻的阻值发生变化)原理,在电路中通常采用电桥来测量电阻的阻值,3线制的目的是消除线路电阻变化带来的测量误差;热点偶测温原理是温差电现象,它输出的信号是毫伏,这个信号的大小仅与冷热端的温度差有关,电压信号当然只用两根线了。

网友G(2007-02-13):
老兄,这些问题书上都能找到的啊!!

网友H:
大家说的不错,在支持HART通讯协议的情况下可在线更改参数,更改仪表信息等等现在已到HART375了吧!!

网友I:
高手太多,学习ing

网友J: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谢谢!

网友K(2007-03-15):
         俗世清风说的对

网友L:
真胎啊
邢昌明 说的就不对了吗?不也很正确吗?

网友M:
谢谢高手!
向解答的同仁---致礼!

网友N:
l.看书
2.再看书
3.再再看书

网友O:
一般的仪表资料书上都有讲这些问题,平时要多多充电啊!!!

网友P:
基础知识啊!

网友Q:
上海有公司招仪表工吗,能介绍一下吗.xzzgjxmf@163.com.拜谢!

网友R(2007-04-25):
The people above has geive you a ideally  answer

网友S:
你找一些仪表工的基础知识手册看看,那上面就有 !!

网友T:
买上几本书看一看就知道了,《仪表工手册》、《仪表工程施工手册》、《仪表常用数据手册》、《石油化工仪表设计手册》,看完当个技术支持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呵呵!

网友U:
看来论坛,高手不少

网友V:
是呀,前面说的很对

网友W(2007-10-25):
楼上说得很对!

网友X:
呵呵!
顶起!!
学习了,呵呵!
安徽蓝德集团深圳办事处夏生13926570712

网友Y:
顶,俺又学习点东西哦

网友Z(2008-01-16):
仪表工试题集啊,对于这些类似的问题,几乎是万能滴!

网友AA:
ip65,ip67等.
hart ,profibus,以太网等.
热电阻是用三线制来以抵消线电阻,使测量更准确.而热电偶是用补偿导线来补偿温度的.

网友AB:
上面的师哥解释的不错了,想自己吃透多学习点。

网友AC(2008-03-03):
唉~真是遗憾啊,同学,多看看书啊,很基本的问题

网友AD:
学习了……都是基础知识?

网友AE:
1、不单有HART协议和霍尼的DE协议 还有brain协议 详见EJA变送器
2、实验室还用到热电阻的四线制测温,目的是更精确

网友AF:
建议买一本[仪表工手册]

网友AG:
学习中,怎么还有做广告的?

网友AH:
学习!
大家都很专业,俗世清风 说的简单易懂,
缺什么在网上搜索?
有疑问 讨论,讨论!
支持!

网友AI:
老大 既然能在网上提问题,就能在网上找到你要的答案 我一年前初搞仪表时,也是啥也不懂,后来慢慢学习看书就会了 很容易的 仪表入行容易精通难啊 努力吧哥们

网友AJ(2008-04-02):
多提问、多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