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滑差电动机是怎么实现平滑调速的

楼主(2006-11-22):
各位同仁,小弟我遇到个问题需要懂行的人教导,滑差电动机是怎么实现平滑调速的,它是调节转差离合器直流励磁电流的大小,还是调节电源电压的大小,或者是改变电机的极数和调整测速发电机的起速大小?知道的就教教我好吗?小弟先在此谢过了。

网友A:
http://www.bisenet.com/2000/6-1/1212291403.html

网友B:
调节电源电压的大小,或者是改变电机的极数和调整测速发电机的起速大小,这几个好像都不是

网友C:
调节转差离合器直流励磁电压

楼主:
谢谢了,请问有没有更深的见解

网友D:
滑差离合器调速是调节离合器的励磁电流的大小调节励磁电压也是调节电流的。但是这种调速很不经济很少用了啊。

网友E:
它通过调节离合器的励磁电流的大小来调速。再通过测速发电机反馈来保证速度的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