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程序下载

楼主(2006-11-22):
人机程序下载时,通过Rs422通信口可不可以,如何接线?

网友A:
不知你是通过什么方式下载。应具体说明一点儿!

楼主:
利用rs422转换器将数据传输到触摸屏rs422接口

网友B:
直接用232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用422的方式

网友C:
一般是不可以,因为触摸屏出厂的时候都已经定下来那个口可以下载程序,一般的下载程序口都是232或者以太网,485或者422都是与设备通讯用的!

网友D:
那位朋友说得对,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A:
楼上说的极有道理.

网友E:
一般人机都会默认一种通讯口,如台达人机默认通过usb口下载。而通过串口下载时,则需要进入系统画面选择通过哪个串口下载,这是随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