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004S21A变频维修

楼主(2006-11-22):
台达VFD004S21A开关电源不起振,变压器旁边的330UF的电容上的电压是从哪里过来的,多少伏

网友A:
电容代号是AC38吗?是从变压器内部通过二极管AD9整流后输出的,+17V.

楼主:
我量不到上面有电压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A:
1.不能由此判定是变压器的问题,因为该电压需在电源正常工作时才有输出,是通过AR14和AD6对UC2842第7脚提供正常工作时的工作电压.
2.UC2842第7脚起振电压是由交流220V整流后通过电阻降压后提供.
可测量上电后第7脚电压是否在14V以上判定起振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A:
补充下:
3.在PCB板上可对UC2842的好坏做简单判断,在第7脚和第5脚之间接+17V电压,注意极性,7脚接+,5脚接-,可选择在对应的铜箔上加电压,防止距离过近短路,然后测量第6脚如果有脉冲波输出,可基本肯定UC2842是好的(但也不是百分之百).
4.若无炸机烧坏,可肯定开关管基本是好的.
5.UC2842芯片周围的阻容元件多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