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的一个莫名故障

楼主(2006-11-22):
最近遇到一个怪问题,我用IFIX做的画面中有两个互不相关的温度点(分为点A和点B),当点A的线拆掉以后,点B的显示也就没有了,但我在CONCEPT中监视有发现点B的显示是正常的,只是在IFIX画面中没有显示.于是我从新在IFIX画面中做了一个数据显示画面,故障就处理了.后来我反复查找也找不出原来的画面到底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仁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把两个点合并到一个组了吧,选中拆组,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