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容量电机快速正反转延长接触器寿命的方法

楼主(2006-11-22):
     我单位使用的自动攻牙机电机功率0.55kw,24小时不停,正反转非常频繁,使用士林的专用正反转接触器,寿命短.
  另请高手指教,象上面提及的电机如果加上电容补偿,是否有改善价值,如有价值,补偿量多少为最合适.
  固态继电器不要推荐,谢谢!

网友A:
用进口的接触器试试,如:ABB等

网友B:
使用变频器设定速度曲线,只要启动一次按钮,就完成一个工件的加工.那么小的电机没有补偿的必要.

网友C:
优选变频器

网友D:
首先要搞清是什么东西坏了 是触点 铁芯 还是外壳等 选型时工作制式对吗 是否达到了机械寿命 是否达到了电寿命 是正常的寿终吗 这种设备用变频器够有钱的啊 进口接触器除以8~10等于国产货的价格,还正品没几个。其实国货还是有不少好品牌的,支持一下。   其实有不少技术手段可以延长其寿命的 比如对触点灭弧,对铁心减振等

网友E:
改直流马达加控制器试试,应该很耐用.

网友B:
变频器很贵吗?1KVA变频器不到1000元.现在的变频器应该像使用接触器一样,就是多功能交流电机启动器,因为价格便宜功能好.

网友F:
用变频器不知道你的变频器对正反控制的反应速度如何!!

网友B:
如果你用过就知道了.龙门刨床那样大惯量系统都可以,小系统更没问题.

网友G:
假如用变频器启动的话,它的接线要怎样接?
(原来我是用行程开关来控制接触器的正反转的)

网友H:
  还是用行程开关控制正反转,变频器的接线图上有明显的标志。向启动/停止,正/反转等都有。稍微一看就会了

网友B:
用行程开关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有正反转端子.

网友I:
用固态继电器如何?

网友J:
用品牌好的国产变频器是最隹选择.

网友K:
还是用个变频器好!现在也不贵!

网友L(2008-11-23):
为什么固态继电器不要呢?

网友L:
我正用固态继电器实现呢

网友M:
我们也用变频器来实现 效果不错!

网友N:
是延长接点的电气寿命还是接触器的机械寿命?电气寿命放大接触器级别,机械寿命是硬性指标.

网友O:
对于频繁启动的电机,选用的接触器容量应该加大,通常所述的“9A”“25A”接触器是指的AC3(正常)工作状态的许用电流,而当电机频繁启动时,理应放大容量。

网友P:
楼主说的:使用士林的专用正反转接触器,寿命短,是接触器还是电机呢?如需要请加我?QQ:74789365

网友Q:
可在接触器线圈的两端并联阻容吸收回路,市场上有成品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