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老师及伺服高手:关于伺服精度

楼主(2006-11-22):
请教刘老师及伺服高手:

  用伺服作送料定位控制,精度要求在0.005MM以下,因为如有定位有误差的话,会损坏昂贵的模具,我想要系统能检测定位后的位置是否正确,目前的想法是加装光纤检测,但不知能否达到要求!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案!如果用闭环控制呢?怎样作闭环啊?

网友A:
如果要求闭环,那就要有个上位机,之后把最终的机械位置作为反馈给上位机,这个称之为全闭环;按照你的要求,只有全闭环才能实现你想要的精度。

这样一来,你还得提供你所需要测量的全程尺寸,以决定所选用的光栅尺的长度。这样的精度,普通的国产的光栅尺恐怕满足不了要求,西班牙FAGOR的光栅尺不错,可以达到要求,是进口光栅尺当中性价比比较高的。

如果是单轴的定位运动,可以选择FAGOR101或102控制系统,可精确到1微米。

如有疑问,可留言深入交流。

网友B:
送料精度在5微米一下?送什么料?
这个数据,就不只是检测的问题了。你的光纤能检测到什么程度,咨询厂家吧。只是,你的送料机构真的能控制到微米吗?

网友C:
你这种精度要求的机械定位一般情况下需要用全闭环控制。因为仅控制伺服的精度是不够的,换句话说,即使伺服的定位精度为100%,由于机械间隙和扰动,误差等因素,最后落实到料位的定位仍然有一个误差。所以建议你使用终端检测,用这个终端检测的结果来作为定位修正的参数。普通光纤恐怕难以胜任,需要用高精度的光学传感器。我推荐使用欧姆龙E3X系列极细或者E3X对射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机器是电子连接器射出成型的一个送料辅助设备,高精密的连续端子放入模具中成型后,用伺服作一次送料.再成型.再送料,以实现自动生产,因模具中也有定位针,实际精度可能10微也能达到要求,

楼主:
  请教刘老师,伺服定位能控制到什么精度?

楼主:
送料机构很简单,就是用定位针插入端子料带作一次移位.

楼主:
  我也想可能要用全闭环才能达到要求,但已前没试过,不知该怎样做?用光栅尺的话,应怎样实现,能详细的跟说说吗,我是用PLC作控制的!谢谢!

楼主:
   高山,谢谢你的指点!
   我买有基恩士FS-30的超细对射光纤,听供应商说能达到1微米的精度,但我不是很相信真能过到!实际应用时很能达到5微米都很不错了!而且还很难调啊!有很多造成误差的因素呢!

楼主:
  另请教各位!
我的系统上还要加两个CCD检测,一个对进入端子进行检查,看是否有端子歪掉或对模具有可能造成损坏的情况,一个对成型后的产品进行全方位(三个镜头)检测,不知能否利用CCD对定位情况进行检测?我的意思是如定位不准,要能使伺服作闭环调整,我对怎样用PLC作闭环调整不是很清楚?
 此是题外话,我不指望能有效果!只是在此提出供大家交流讨论!

楼主:
   错误改正:基恩士FS-V30

网友D:
你的力量有多大?行程有多长?速度要求多快?是否高附加值?
如果真有困难又真有需要,欢迎找北京亿美博公司联系,或许他们有很简单的办法解决.010-63331966

网友E:
驱动机构选好就搞定了,例如DD马达,直线马达,控制器精度要够,开环即可实现,何须那么多复杂的东东,例DD 640000P/R,对应一个640MM的圆周运动,精度可达0.001MM,当然,机械的装配精度要高了

网友B:
请教刘老师,伺服定位能控制到什么精度?
但就伺服控制机而言,应该可以到反馈分辨率的3倍左右。但是,传动机构本身的误差与形变,都会在定位中体现出来。如果是小零件,5微米确实不算很高的要求。

网友F:
我觉得RENISHAW的光栅很不错呢,0.005MM简直就是小CASE了。价格好像还可以吧。

楼主:
  请问反馈分辨率的3倍,就是说如果1脉冲动1微米伺服精度可到3微米吗?

楼主:
   说到直线马达,我另有一个项目想引进直线马达,我是昆山的,有近点的供应商可跟我联系啊!13962658187

网友G:
看起来,你的工艺要求及其快速的定位需求,每秒钟数个端子,用CCD作位置检测,测出超差后调整可能效率太低。控制对象是端子,端子上不能装光栅尺,似乎不可能做全闭环。将送料的端子盘做一定的张紧,然后完全由机构保证定位精度。不知有没有考虑过。

网友B:
请问反馈分辨率的3倍,就是说如果1脉冲动1微米伺服精度可到3微米吗?

一般来说,只要传动部分没有大问题,定位是可以作到+/-1个分辨率,在这个范围内抖动。但是,很少有人敢把这个当作指标提出来,还是3倍到5倍比较有把握。

楼主:
   非标钻头
  看来你是我们这业的高手来的,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们的机械工程师正在做这一步,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