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松下伺服马达不能运行问题

楼主(2006-11-23):
请教各位高手,因本人对伺服系统不熟悉,特请教伺服系统问题。望多指教。我用三菱FX2N 32MT的PLC控制一台松下伺服系统MINAS A系列的驱动器作位置控制,当开机时就对使伺服驱动器的控制端‘伺服ON’进行闭合,并对脉冲输入端(SIGN1、SIGN2)输入脉冲信号,驱动器的有关叁数为,PR2=0;PR4=1;PR42=(0、1、2、3都试过);PR43=(0、1也试过。)可就是不工作,驱动器显示为0,马达不动作。
QQ:450785768

网友A:
请问你设置了Pr40了吗,使用的是光藕单端输入还是差分输入?应该与硬件接线一致。

网友B:
to王衡刚:
你看看,手册上有上电时序图,你的伺服on信号是不是给的太早了,建议用“ok”信号作伺服on的条件。
如果没有问题,你看看你的信号脉宽是多少?

楼主:
to起步有点晚:
PR40=4(默认值),应该是光藕输入(把驱动器的3、4脚直接接入PLC的COM端和Y0端)。

楼主:
TO李统:
OK信号为什么信号,另外我用和脉冲串输出指令(PLSY)作Y0的脉冲输出。

网友C:
松下伺服带有检测不转的原因的功能
手册上有的 看看故障检测 对应一下 、
qq 17530847

网友D:
可能是线没有接对哦.8、9、33、41接了没?

楼主:
8、9、33、41接好的,也不行,

网友E(2008-10-11):
ok应该是SERVO OK信号,伺服系统主回路上电前,控制回路上电自检,自检通过后才给出SERVO OK信号,用于接通伺服供电主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