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HSPID变量定义中的"死区"概念!

楼主(2006-11-23):
请问在"HSPID"的变量定义中,其中有一项为DI的死区定义!它在串级PID或单级PID中如何定义?它的默认设置可以为0吗?什么叫做死区啊?

希望能有人帮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死区就是常说的不调节区,设置PID不作用的区间,主要是在PID调节过程中响应达不到过程控制要求,而直接赋值输出

网友B:
PID的死区实际上有两个
1, SP-PV 或者 PV-SP 死区
2, CV (输出)死区
另还有报警死区, 与其他AI采集一样

举个例子, 死区设为1%, 如果SP值为50%, 一般是PV在49%~51%之间,造成的SP-PV增(减)益, 不会导致PID 的CV增(减)益, 此目的是防止阀门在调节SP值附近来回波动, 提升阀门寿命.
CV的死区, 在扫描周期(或者可设置)内如果当前的CV增(减)值小于死区, 则被忽略, 一般可设置为0, 这点与调节阀的死区设置有点类似, 特别是电动调节阀, 防止阀门高频率微增(减)量动作.
报警死区有点不同, 例如设置80%为高报警, 死区为1%, 实际到达80%会报警,而不是81%, 而报警消除为<79%.  如果是低报警, 则反之.

网友C:
楼上说明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