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清心,请回复

楼主(2006-11-23):
清心,您好
现想改一台天车吊钩,用CHV100机器
要求:用S1,S2,S3,S4 端子,S1,S2端子控制起停和正反转,S3,S4端子用来设定速度。其中S3设定为15HZ ,S4设定为30HZ ,
请问参数如何设定。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较简单的。
在输入端子组对S1~S4进行设定:(P5组)
P5.02 1
P5.03 2
P5.04 16
P5.05 17
对速度的设定:(PA组)
PA。04 30%
PA。06 60%
其它的功能需要您自己设定。

楼主:
就是想确认一下。
说明书上的说明有时总是说的不是很明白,段速设定参数上本来就象是有方向的,担心和前面的方向设定冲突。
那PA组为什么还要-100到+100%,

楼主:
还有为什么不能直接设频率呢,非要用百分比,不但不直观,设定后运行面板显示频率总是在不停的闪,给人不稳定的感觉.

网友A:
用-100~100%主要是便于在PLC模式下自动循环对速度及方向的定义,百分比个设定方式在于使用习惯,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2006-12-27):
英威腾变频器面板调速时显示频率小数点后有两位,有没有参数可改成后一位的?现在按上升和下降键,速度变化太慢.一直按着时间也有点长,调那个参数能让频率变化快点?

楼主:
参数运行时间P7。11运行时间好用吗?我用CHE100机器是去年9月的,时间总是0或1。现在运行方式是PID控制。

楼主:
如果需要限定运行时间,除PE组外不知要注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