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1读取485信号模块

楼主(2006-11-23):
485信号由一个主动发生器不间隔的向模块发送数据,且该协议只有一个字头,没有结束符,模块被动接收数据!运行一段时间后,模块的缓冲区内的数据不再更新的情况,即不到485信号,重启PLC之后,运行正常,一段时间后又出现故障!有类似经历的高手请赐教!

网友A:
你用的cp341得什么协议?

网友B:
用的什么协议。把你怎么做的说得能否再详细一些。

楼主:
第一:协议采用的是ASCII;第二:在协议配置内主要选项分别是:以固定帧长度作为结束;9600/8/1/even;第三:Buffered Receive Message填上最大值250;修改过多个参数,还是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