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松下PLC控制电动阀开度来调节出水温度

楼主(2006-11-23):
 请教高手:采用松下PLC控制电动阀开度来调节出水温度(电动阀是开关量的),要用PLC 的PID来控制阀门的开度,阀门开关动作是,当实际值大于或小于设定值时电动阀打开或关闭,当实际值等于或接近设定值时停止或降低阀门开关速度、时间。该方式主要问题是阀门的开关有三位控制状态,即开、关、停。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种用法太少见了!

网友B:
电动调节阀接受4-20mA信号,可用调节器控制,用什么PLC.

网友C:
着是伺服惦记带动的电调阀

网友C:
着阿姨能够的电调阀控制要求有你那样的

网友D:
太浪费了,你是温控器就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啊。输出4-20MA电流信号,如你用的是电气转制换阀。那就更没问题了。

网友E:
没这么用过,用电动执行机构做。

网友F:
可以这样作,也就是常用的PID温度控制,但不是控制开度,而是占空比.但受电动阀开关速度的限制,可能会影响控制精度和电动阀的寿命

网友G:
你说的阀门本身有三种状态?如果是,那就好办了,不需要外加任何东西,用三个点去控制,如果你的阀门是开关量的,那就没办法了!要么开,要么关,怎么保持?

网友H:
让大家见笑了,我想知道松下FP1 PLC的PID控制是模块式还是专门指令,能否传点技术资料?谢谢

网友I(2007-03-01):
怎么简单的东西还要想那么多
就简单的控制要传统的继电器加上你的温度控制器就可以了。
要是你还要控制水位就加上一些水位控制器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还要搞的那么复杂。
浪费钞票。
有钱也不要这样花呀..................................

网友J:
都是有钱人家,,,

一个普通的PID表就可以了

网友K:
控制电动阀开度来调节出水温度(电动阀是开关量的),用调节仪表就能实现。 看图

网友L:
可以通过PID调节来控制电磁阀打开的时间,来控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