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关伺服马达的东西

楼主(2006-11-23):
我用的是位置控制的,发的pulse正常,采用集电极开路接发,我给的信号是高电平3.3,低电平0,pulse均匀,我让它进行匀速跑,但从驱动器进入编码器的command speep不是一个匀速的.比如我给的速度是450r/min,那么它command speep会在450和486之间跳动,而且只在这两个速度之间跳动,频率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它的速度是一段一段增加的,也就是说频率从0~500,它的速度都是在0~36之间波动,然后,501~1000,是在36~72之间波动,以此类推,每次只是36的加上去,在一个段中频率不同,波动的密度不同,请高手帮忙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因我接触伺服马达不久.

网友A:
驱动的增益不合适

网友B(2007-11-12):
位置模式?!那控制的目标只是定位位置,定位过程中速度变化是正常的可能和负载有关,只要定位精度正确就行了.

网友C:
跳动?脉冲是恒定的么?....如果速度变化太异常排除干扰的话就只能是你的脉冲程式没写对咯...

网友D:
是驱动器的参数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