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modbus主站指令时出现错误

楼主(2006-11-23):
请问我下了主站库进行试验,可是MBUS_CTRL指令的mode选项和MBUS_MSG指令的First选项没法进行填写?编译时显示错误46,能流方向逆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是不是不能用立即数填写啊,用同样数据类型的变量试试

网友B:
填写上就好了

网友C:
S7-200使用现成的 Modbus 库是 RTU 方式还是 ASCII 方式进行通讯?

楼主:
谢谢,就是得用同样的数据类型的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D(2014-03-09):
好像不是您说的那样!!!!!!用同样类型的变量也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