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啊,救救我吧!!!!

楼主(2006-11-23):
我用露点探头测温度,4到20mA的探头-80到-20度,用的CPU是S7-200 224XP的自带模拟输入口(+-10V),我加个250欧的电阻,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的输入,可是问题来了,显示的温度是-7度应该是11度左右吧,我是把-80到-20度线形对应到-32000到+32000直接算的,那里出什么问题了?????????请帮忙啊!!!!!,250欧的电阻我是直接并联接到224XP的M A+上的.

请指点啊!!!

网友A:
4到20mA加个250欧的电阻,只能监测到0-32000

网友B:
多看手册,细心体会。多加实验,总结经验。

楼主:
唉,讲明白点啊!!!!
痛苦啊!!!
没调好的今天!!!!

网友C(2007-01-27):
不是太明白

网友D:
lmhx说的对,转化后的电压是单极性的,所以-80 - -20应该对应于0到32000,而不是-32000到3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