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怎样才能节点

楼主(2006-11-23):
家中怎样才能节点。
我家有冰箱,电视,洗衣机等

网友A:
呵呵,用变频型的

嘿嘿,是的

网友:
  什么也别开最省了,呵呵, 其实没什么好的办法,冰箱如果能省电那只能是,节能冰箱,洗衣机可买变频的,电视吗,不要买尺寸大的功能多得,因为这个世界符合能量守恒定律,能节能,你就得多投入,仅此而已!

网友B:
也不是嘛,大街不是有节电器吗?
并联个电容,(但我不知道电容容量是多少)
电压在210V就好点.动一下电表
我以前在厂里每个月只交1块的电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