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可以做轧制力的算法吗?

楼主(2006-11-23):
用MATLAB 可以做轧制力的算法的模拟吗?

网友A:
应该可以,只要有数学模型就没问题

网友B(2007-06-22):
切  你怎么获得数学模型? 说的容易。 只要模型不精确,仿镇就没有意义!!

网友C:
仿真和实际还是有差距的,但是模型一定要可行,理论上过的去,要不实际调试会很麻烦,我们也做轧制力,所以知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