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配置问题

楼主(2006-11-23):
请问各位老大,我用SIEMENS CPU315-2PN/DP的CPU ,我现场有9个IM151-1的ET-200S及18台变频器,我想把这18台变频器也通过PROFIBUS通讯,所以加起来有27个子站我不知道CPU315-2P/DP能不能挂这么多站?是否需要中继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但是建议分两段网络,变频器一段,et200一段
加不加中继,主要看通讯线的距离有多远

网友B:
    可以,没问题,
     加不加中继,主要看通讯线的距离有多远
    一二百米没问题

网友C:
网络没问题。建议一百米以上加中继器,保险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用的是施耐德的变频器ATV71 我想通过PROFIBUS 通讯,请问谁有做过这样的项目啊,请指教一下我,应注意些什么,小弟第一次做工程
不好意思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