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家中加一大电容能节电吗

楼主(2006-11-23):
家中加一大电容能节电吗

楼主:
应该可以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呀,家中的电器基本上都是纯电阻负载呀。

楼主:
我见有用的呀

网友B:
不可以,最多能够改善功率因素而已。

网友C:
改善功率因素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无非是减少了点电度表后面的一些线路损耗罢了。而若电容量控制不好反而加大了线损。

网友D:
加电容只是能改善功率因数吧!节电?

网友E:
没有多大必要呀,在家无功功率很小呀。

网友F:
电容和节电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