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我一下电桥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6-11-23):
谁能教我一下电桥是什么元件

楼主:
交流变直流

网友A:
交流变直流?电桥可以由各种元件组成,二极管组成的电桥才是整流的.而且电桥有多种形式,在各种电路中起不同的作用.

网友B:
万用表是什莫元件?他们应该是兄弟

网友C:
就是二极管

网友C:
就是多个二极管组成的整流桥

网友A:
电阻、电容、晶体管、运放...都可组成电桥电路,惠斯通电桥、文氏...听说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