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6-11-23):
abb变频器制动电阻器连接错误的故障不知有哪位高手能帮助一下

网友A:
具体情况说清楚点吧,到底是什么现象,怎么接的线,变频器报故障了吗?

网友B:
你的变频器屏幕上显示的什么报警?是不是新变频器?如果有问题我可以给你个参考意见!电话:13695419475,段雷

网友C:
不好意思说出来?

网友D:
我的电话是029-88240188-811刘普,给你解决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