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大告诉压力开关怎么用

楼主(2006-11-23):
那位老大告诉压力开关怎么用

网友A:
压力到达设定值,会输出一个开关信号,或模拟信号。

网友B:
看你用的是那方面的压力开关了,用在哪里

网友C:
问的不详细

网友D:
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呢?

网友E:
1.像一个普通开关一样
2.输出模拟信号

网友F:
压力开关,是靠压力大小改变开关状态的设备,模拟量的话那叫压力传感器

网友G:
模拟量的话那叫压力变送器

网友H:
同意似的的打.

网友I:
看说明书

网友J:
不说清楚大家怎么帮你呢?你用的是那方面的压力开关了,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