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11-23):
请问西门子MM420变频器支持MODBUS通讯吗?如果支持的话,变频器的参数地址在MODBUS协议中如何表示呢,如变频器参数地址P2000在MODBUS协议中如何表示?谢谢指点。

网友A:
不行吧,急得好像支持uss协议

网友B:
如lmhx所说:MM420不支持modbus协议,MM420支持USS协议,不过可以使用台达DVPPLC的RS指令控制MM420动作!

网友B:
你应该看过亚峰发的帖子,台达PLC控制MM420通讯?为什么一定要MM420支持Modbus协议呢?莫非是特殊的场合需要MM420支持Modbus协议?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19753

网友A:
台达plc通讯过程,也需要遵循uss通讯协议才行

楼主:
谢谢回答^_^
我再好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