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兰变频器维修求助

楼主(2006-11-23):
现有森兰BT12S220KW送电后,直流电压正常,开关电源不起振,UC2845上电源电压只有八伏(正常该有十二伏),另加十二伏电压到UC2845上,开关电源起振变频器运转正常,检查分压电阻及其它电阻二极管正常,请问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UC2845上电压不够.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有短路现象造成! 你要仔细检查电源每个元件!

楼主:
如果开关电源有短路的话应该UC2845另加十二伏也不会起振吧,有森兰的售后服务人员吧,帮帮忙,再此先谢过了>

网友B:
查一下开关电源的起动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起动电阻变值引起的,换了看看吧,

网友D:
滤波电容损坏的可能性很大,你查一下2845的供电脚吧.

楼主:
100K和220K电阻更换了,现把2845供电脚的电解电容(25V,100UF)也更换了还是不行,只现在下面的绿灯在很快的闪烁了,2845也只有8伏,各位老大现在还有什么高招没有?

网友E:
没接触过森兰的,2845起振电压应在8.5V左右,看电解电容两端是否并有一稳压二极管,如果有,可能是它坏了.

网友F:
另加十二伏电压到UC2845上,开关电源起振变频器运转正常
量下次级12-15的供电电压有无持续供电
起动电阻减下看看

网友F:
100K和220K电阻减小到75K看看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这是开关电源短路造成的。你先测量一下周围,包括驱动部分的半波整流二极管。一定是有那个二极管短路造成,你还的仔细检查!

网友G:
找我吧,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H:
你哪的?我帮你找我们的人帮忙

楼主:
我是贵州的,不知阳光一代是那的?
我没带驱动板,把所有的二极管都测了,电解电容并联的4746稳压管也测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少了几伏.真是郁闷.

网友I:
把UC2845附近的5.1欧电阻减小,比如1欧,另外有可能是开关变压器反馈电源的绕组焊接不好造成的,把开关变压器重新焊一下。其它的不会有问题。

QQ:625450068

网友:
UC2845的电源电压上的小电容或UC2845坏

网友J:
森兰11KW的机器,上电运行都是好的也输出,但是一带负载就跳FL(过载),曾经换过CPU版好了一段时间,但是用几天又不行了,不知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K:
参数初始化,重新设定一遍,如何?

楼主(2006-12-23):
谢谢各位帮助,现把开关变压器焊下来发现里面有根铜箔氧化了,现重新连接已正常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发言.

网友L(2008-04-21):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的森兰BT12,现整流桥爆一个,是否好修?多谢!

网友M:
请问下谁知道森兰BT40S 75KW和18.5的用什么型号的风扇?具体尺寸是多大的?